[求助] Modelsim10.0c后仿真问题

楼主(2013-09-25):
用ISE13.1调用modelsim10.0c进行implement后仿真出现问题如下:
# ** Note: (vsim-3812) Design is being optimized...
# ** Error: ofdm_testbench.v(47): Port 'OFDM_RE' not found in module (5th connection).
# ** Error: ofdm_testbench.v(47): Port 'OFDM_IM' not found in module (6th connection).
# Optimization failed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ofdm_testbench.ndo PAUSED at line 32

但是检查testbench module的例化是对的,有这两个端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有经验的前辈或朋友帮忙解答下,多谢!

网友:
功能仿真和网表仿真的对象已经不同了,你要先确定RTL代码顶层的接口和综合后的网表顶层的接口是否一致,而不是看你testbench例化的,例化的地方有,实际的可能已经没有了,我感觉工具不会乱报的,可能你的网表中确实没有这两个端口了,请在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了,网表有这俩个信号  奇怪啊,综合实现都通过了

网友:
模块名和模块的层次结构是否发生改变,,如果是内部的连线,位宽好像是一位的,这个你要看下你的网表(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仔细看生成的RTL网表,信号连线都是对的,但是这两个信号是虚线,是这里的问题吗?为什么会是虚线?

网友:
这两个是顶层接口还是内部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顶层的两个输出端口

网友:
查看你综合时的报告,貌似这个地方的信号没有实际的连接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综合时console里面的报告吗?有一堆warnings,但是好像无关紧要的。

网友(2013-12-08):
    还是把引用那块的代码贴出来看看吧。
应该是testbench调用被仿真文件出现了错误

test dut(a,b,c)这样是可以的
不要用类似这样的调用方法test dut(.d(a),.e(b),.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