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verdi里的某一个信号写到一个文件里,类似txt文档这种

楼主(2013-09-25):
怎么把verdi里的某一个信号写到一个文件里,类似txt文档这种?

网友A:
在波形界面上,选File-save signal就可以了,默认是.rc文件。

网友(2021-07-27):
引用 网友A:
在波形界面上,选File-save signal就可以了,默认是.rc文件。

别人问的是怎么把波形的toggle值记录在txt文件里,.rc文件只是快速打开想看的信号组

网友:
fsdbreport verilog.fsdb -s /system/addr -bt 1000ps -et 2000ps
hier 使用的是/,而不是.

网友:
fsdbreport verilog.fsdb -s /system/addr -bt 1000ps -et 2000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