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开关的模型在veriloga里经常不收敛,请问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3-09-25):
如题,模拟开关可以用if.. V(p,n)<+0,else..I(p,n)<+0这种方式来建模,还可以用压控电阻建模,我的想法是:V(P,N)<R*I(P,N),R=ROFF*V(PS,NS)+RON;但是发现这两种方式的写法用hspice来仿真时都会有不收敛的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可以在不收敛的错误信息里看下具体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找到原因了,是开关的model里必须加上initial语句,因为初始状态不确定会造成不收敛,不过还是谢谢你了哦!~

网友(2015-02-02):
怎么写的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2016-01-06):
回复 楼主:

   可否告知怎么写的呢?

网友(2021-12-27):
这个怎么加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