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pipelineADC的单双通道

楼主(2013-09-25):
ADC的单双通道有什么区别,我先做成单通道,改成双通道的好不好改????谢谢大家

楼主:
谁来告诉我

网友:
其实区别不大,最关键是要做好通道隔离度,商用产品一般都在-90dB以上。其次就是数字输出接口,双通道很多时候会是两个通道interleave,DDR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