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仿真电容电感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3-09-25):
如题,我想在微带线端接串联的电容和电感,应该怎么设置呢?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仿真?电容一端是接地的,应当如何做呢?还有就是PML边界的积分线应当注意什么?

网友:
结合ansoft designer来做,就可以使用集总元件进行仿真。

网友(2015-07-16):
HFSS与Designer联合仿真时如何添加具体电容值到电路中仿真

网友:
学习之,联合仿真!

网友:
联合仿真。

网友:
难道不能再HFSS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