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验证中SVF读入

楼主(2013-09-26):
综合采用的是bottom_up方式综合,而且各子模块单独做formality都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在做完顶层综合之后,对顶层做formality,却通不过。通过formality的debuge,发现问题都是formality在读入SVF文件时,有很多被formality给rejected了。这里想问一下坛子里有做bottom_up综合的朋友,你们在做形式验证时,formality读入SVF文件是怎么设置的。
很急啊,谢谢哪位好心的朋友给个提示。

网友A:
你做的是FPGA的形式验证还是ASIC的形式验证,你可以使用一个tcl命令将你的SVF文件直接上成FM的运行脚本文件试试,应该是FM的一些属性你没有设置对。你添加set synopsys_auto_setup true这条命令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做ASIC的形式验证。对于你说的set synopsys_auto_setup true 这个在我的脚本的开始处就已经设置了,而且底层综合的svf文件以及顶层综合的svf文件都用set_svf命令读进来,只是最后验证还是failed。由于svf文件里面有一些被rejected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别沉了呀,十足的技术贴,求高人啊

网友:
fomality的版本和DC版本要对应,否则容易reject。

楼主:
都是2012.06——sp5的版本,不是版本问题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fm版本高于DC半个版本是最好的!

网友(2013-11-14):
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SVF文件导入时很多reg_merging、reg_constant被Rejected了,导致最后verify很多Fail。也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啊。Formality的帮助文档也没有更详的说明了,难不成真的要试试DC的不同版本?

做个标记,解决了再来回复一下!

网友:
按bob_haohao说的,将svf中的命令转成FM的脚本执行,可以通过形式验证,但是总觉得手动介入较多不是很合适。

后来改用之前的DC版本综合出来的SVF也是可以直接通过FM形式验证的。

所以这样看来应该还是那里设置有问题,只能以后有空再来尝试了!

网友(2015-11-19):
我都还没装上

网友(2017-05-12):
回复 网友C:

hi,    你是如何将svf转成fm命令的?能说下方法吗
    谢了。

网友C:
不用专门处理,在运行Formality读入SVF后,当前运行目录下会生成一个formality_svf目录,其中有转换的文本格式的命令,可以在Formality中运行。
另外,还可以用:report_svf_operation [find_svf_operation -status rejected] 命令报Rejected的内容。

网友:
###########################################################
# Synopsys Auto Setup Mode
set synopsys_auto_setup true
set_svf default.svf XXXX.svf
default.svf 是 DC default SVF file name. 一般document 都寫在DC中可以用set_svf 來改變檔名
但是在set_svf 這個指令之前的設定,都會寫在default.svf 內
所以在formality 中,必須讀兩個files
希望有所幫助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C:
不用专门处理,在运行Formality读入SVF后,当前运行目录下会生成一个formality_svf目录,其中有转换的文本 ...

你好,rejected内容具体怎么debug,我这边目前显示有reference cell找不到,但是,网表里面真实有

网友(2024-12-31):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是FPGA的形式验证还是ASIC的形式验证,你可以使用一个tcl命令将你的SVF文件直接上成FM的运行脚本文件 ...

佬,我想问下为什么将这个选项设置为true后,就不报reg_constant和reg_merging了。是否会影响这个对比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