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后setup违例

楼主(2013-09-26):
大家好我在CTS前,placement后没有出现setup违例,有hold违例,OUTPUT路径组有条关键路径,slack是0.001;
CTS后出现了setup违例,没有hold违例,为什么呢,在OUTPUT路径组有0.002的VIOLATED,
report_timing 看的 有一条net fanout有点大,但延时也没有特别大的

除了这个,还有max_transition和min_capacitance有0.003 0.002的违例

网友:
正常呀,CTS不是理想的,这结果不错了。

网友:
单位是ns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刚才注意到我底层有个小模块有两个生成时钟rclk0 rclk1
我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生成了一下,然后重新跑了一遍
有个别错误,但是没报告时序违例了,setup和hold都没有

网友:
很正常 不用管

网友:
跑到最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