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DDR3 IPCORE--MIG用户接口设计

楼主(2013-09-26):
有谁贡献一个XILINXDR3 IPCORE--MIG的用户接口控制的程序啊?

网友:
xiang duo le b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还是自己写一个吧!

网友:
ddr器件不一样的话。测试程序不同吧

网友(2014-09-01):
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5-01-09):
我也想要

网友:
wo ye  xiang  yao

网友:
有木有 啊 大神

网友(2015-12-22):
求到了吗?最近也在搞这个东西,能不能分享一下啊

网友(2017-09-23):
关注中,我也需要

网友(2018-04-01):
很简单的,app_en和app_rdy一握手,代表MIG接受了一个写数据请求或者读数据请求,只要保证app_en和app_rdy握手,根本就不关心写数据rdy,这是MIG的一个bug,你看它源码就知道。。。这样做,就把写命令和写数据的rdy信号统一了,减少了接口逻辑的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