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ndom Sequence Generation问题,编译有点问题,望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3-09-26):
我在学习Random Sequence Generation时,编译有点问题,不知什么原因?望大家帮忙看看,多谢!
我把书上的代码编译了下,有错误。代码如下:

program p;
initial begin
randsequence()
main : repeat (10) TOP;
TOP: RJ {$display("");};
RJ: rand join (1.0) S1 S2 S3;
S1 : A B;
S2 : C D;
S3 : E F G;
A : {$write ("A");};
B : {$write ("B");};
C : {$write ("C");};
D : {$write ("D");};
E : {$write ("E");};
F : {$write ("F");};
G : {$write ("G");};
endsequence
end
endprogram

编译错误如下:

irun: 10.20-s100: (c) Copyright 1995-2011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TOOL:        irun        10.20-s100: Started on Sep 26, 2013 at 12:47:57 CST
irun
        -sv
        -seed random
        RSG.sv
Recompiling... reason: file './RSG.sv' is newer than expected.
        expected: Thu Sep 26 12:36:35 2013
        actual:   Thu Sep 26 12:47:56 2013
file: RSG.sv
            RJ : rand join (1.0) S1 S2 S3
                    |
ncvlog: *E,RSNOPROD (RSG.sv,6|20): randsequence production has no production items [SystemVerilog LRM, randsequence].
            RJ : rand join (1.0) S1 S2 S3
                    |
ncvlog: *E,RSSEMICLN (RSG.sv,6|20): Expected semicolon after a randsequence production [SystemVerilog LRM, randsequence].
            RJ : rand join (1.0) S1 S2 S3
                         |
ncvlog: *E,RSENDSEQ (RSG.sv,6|25): randsequence must end with "endsequence".
            RJ : rand join (1.0) S1 S2 S3
                           |
ncvlog: *E,NOTSTT (RSG.sv,6|27): expecting a statement [9(IEEE)].
            RJ : rand join (1.0) S1 S2 S3
                                     |
ncvlog: *E,MISEXX (RSG.sv,6|37): expecting an '=' or '<=' sign in an assignment [9.2(IEEE)].
            RJ : rand join (1.0) S1 S2 S3
                                        |
ncvlog: *E,MISEXX (RSG.sv,6|40): expecting an '=' or '<=' sign in an assignment [9.2(IEEE)].
            S1 : A B;
             |
ncvlog: *E,MISEXX (RSG.sv,7|13): expecting an '=' or '<=' sign in an assignment [9.2(IEEE)].
            S1 : A B;
             |
ncvlog: *E,NOLABL (RSG.sv,7|13): Labels are not supported on this statement type.
            S1 : A B;
                   |
ncvlog: *E,MISEXX (RSG.sv,7|19): expecting an '=' or '<=' sign in an assignment [9.2(IEEE)].
            S2 : C D;

....

网友:
使用vcs2012.09和ius12.20都可以编译通过并仿真。
不过还是有个针对rand join (1.0) ... 中的1.0的warning,没用过这个,不太清楚为什么还有wan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莫非是版本问题,我用的是irun 2011跑的,会不会是版本不支持呢?

网友:
    有这个可能性。仿真器版本不同,对systemverilog标准实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另外,你用的不叫irun 2011,而是ius10.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感谢,的确是ius10.20-s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