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四舍五入的问题

楼主(2013-09-26):
如题,请问verilog中怎么处理数据截取和四舍五入的问题啊?

网友:
-0.5 取反加1

网友:
很麻烦。十进制的很多小数用二进制表示很麻烦,反之也很麻烦。

网友:
verilog 是按照 向零取整的 方法 处理数据截位。
比如 X >> 2    // X/4
如果要 进行 四舍五入,可以先对 X 加 2, 再进行右移
4  6   1
5  7   1
6  8   2
7  9   2

网友:
这个很复杂的,你干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