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原边反馈电压采样

楼主(2013-09-26):
反激式开关电源控制芯片中的高精度原边反馈技术_邱建平.pdf (418.11 KB , 下载次数: 405 ) 这是一篇原边反馈反激变换器电压采样的方案,求大家一起来学习讨论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仙童  使用的好像 比前一個 和後一個 .

IWATT 方式 是使用 digital  也是sample ..但是因使用 digital 慢慢去靠近所以 反應相對
是很慢 ..

還有一家是用猜得 ..就是使用固地 delay  => 相當不準 .

還有一家好像是判斷轉得點, 但是 如何正確抓出 ???
因為 feedback signal 可能會有 noise ..

有一家是判斷電壓已 zero cross ..或是 由 zero cross 時去往前
因為目前看到 primary side feedback 都是會  gate off 後先拉高 ..這時會有 spike , 須要避開
再來電壓開始下降 , 做後 second side current=0 剛好會發生 轉折 .此時會降到0
  先sample /hold ..某些點 .. 如取 1~2 次 ..當剛好 cross zero ..往前推算

另外 paper 都沒提到 second side IR drop ..這會影響到電流

另個是 burst mode 時 如何判斷動態 loading response .. 好像已有廠商提出解法要多 ic .

賣最多應該是on bright 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网比較多 system 上實做 chip ..

因為已很多市面ic 了 ..

不過 diode 溫度 ?  或是 mos switch 漏電容 ?
這些好像都很少人提 .

適用於返馳式轉換器之一次側偵測輸出電壓技術
Primary-Side Sensing Technique of Output Voltage Using in Flyback Converter

返馳式轉換器之數位式初級側感測控制

PSR sense Flyback_DCM CCM.pdf (805.58 KB , 下载次数: 222 )

另外 psr  實際輸出好像會有 120hz ripple ..
還有 cv cc 間如何切換 ??

如果一開始 heavy loading 開機會不會開機開不起來 ?? 因為 一開機 duty 不夠大 被抽掉..
使 ic  vcc 頂到 UVO_off , ic gate off ..

ic gate off 後  因為 ic 不吃電 又開始 電壓會爬.. IC  turn on ..偏偏大家 ic vcc電容都放小  10u 內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很多 psr 的 led driver ..

网友:
回复 网友A:

    WHo HAVE

An adaptive high-precision overpower protection scheme for primary-side

controlled flyback converters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R怎么会有120Hz的纹波???应该是PFC+PSR才会有的吧。
    CC-->CV/CV-->CC都是检测输出电压,通过比较器判断输出电压即可。
    满载启动还是很容易的,明显是CC启动嘛,不可能CV启动的。CC启动占空比最大。。。。
    至于VCC的稳压电容,得合理选择,要考虑IC和驱动电路消耗的功耗。

网友:
関注 ..

有沒有其他 文章 ?

网友:
不論 SSR or PSR
都有 120hz  ripple  ..有的是出現在 COMP pin
有的是輸出 ripple  很小很小的 120hz .

ssr 看過 很穩定 拉長來看  是有低頻 120hz 信號 .但是很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还是对如何采样搞不懂,虽然文献说了可以根据Δt和Δtref之间的关系调整开关导通时间。上图是我画的示意图,请大家看一下,在开关管关断之后次级电流降到零之前,辅助绕组的VSENSE电压有很小的下降(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下降的原因吗),这个下降我用simplis仿真过,而且ton越大,下降斜率越大。如果两个比较电平保持不变,那么对于ton大的那个波形对应的Δt应该是小的,那么根据这个周期的波形,就可以调节下一个周期的ton,从而达到稳定输出电压,不知道这个理解可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Vs=Vout+Vd*Isec,Vaux=Vs*(Na/Ns)。Isec从最大变化到0,Vs会有压降,所以Vaux也会有下降的。

    当然,TON越大,相同条件下,Isec越大,所以电压变化幅值也大,TOFF不变,那么斜率就会变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Vs为什么是Vout+Vd*Isec,Vd是二极管两端压降吗,为什么会电压乘以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Vs=Vout+Vd,Vd和Isec成正比的,Isec越大,Vd就越大的

网友:
應該 說 psr 要判斷兩個

1. transformer second side  inductor  current => close zero 的時間點

2.  發生前  就是轉折點前的電壓
應該會是 vo 相關 ..(先不考慮 second side Diode IR drop )

但是要如何準確抓到時間 和電壓 ??
因為 有的是 sample 很多次去抓 和比較 ..但到底準不準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现在我也不知道需不需要精确采样输出电压(好像模糊采样也可以实现控制),本来我想弄明白那个下降的原因和下降斜率,然后根据下降斜率和采样时间推导出采样时刻的电压值,但好像不现实啊

网友:
说实在话,PSR的反馈系统都是建立在完美的次级和辅助级线圈的耦合上面的,如果你采样点选取精度再高,变压器很挫,你的输出会是设计值么??

不过PSR还有工作在CCM模式下面的,不知道反馈采样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不是很多数字控制的PSR其实并不是精确采样输出电压,而是采取模糊控制,然后不停地调

网友:
模糊控制,然后不停地调
=> iwatt  但是
要花時間 ..

最麻煩是 psr sense 信號很乾淨 嗎 ?

其實很多 noise  spike ..如何抓得準 ?

至於 ccm 方式 也有  只是一般 psr 有 CV  CC control ..
要不要讓 psr 進 ccm mode ?
有些 chip psr 到60w  那就得ccm

但多數是 10~20W 內 dcm 就能處理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看了你以前的帖子,发现你对数字控制PSR有很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些数字PSR芯片设计的论文或者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
那個是gate  ?  所謂 Vsen (aux) 當 gate On 時 其實因為 mos 或 bjt on  是"負電壓,
mos 結束 Off 會談上去 ..一般都會有 overshotting ..至於 overshooting 時間很重要.

至於 Vsense 那端因為 2次因為 schottky diode  本身有 IR drop , Vsense 不會和 vout 同
但是當放電關係電流=0  , 沒有 ir drop . 此膝點 (轉折)  就是  Vsense = N Vout
N 會是 transformer 圈數比關係 .

同時你要抓的還有 Vensen 放到 0的時間的 2次 discharge time .
如果是 PSR  LED  driving 因為只看電流  所以 可以不做 CV (constant voltage )
只做 Constant Current .

至於 cv 控制 你都抓到轉折點電壓阿 . 只是真的 psr chip  往往抓不準轉折點 , 因為
overshooting or 轉折 因為system  or transformer 不同在 light load , dummy load 都不同
更慘的是 多數 psr 在 no loading 下 vout 都會偏高很多 所以 很多會加 "dummy loading"
但是加 dummy load 會降低效率 ,

IWAT 做法是 dsp + a/D 所以 轉折點可以 一直 sample/compare ..以前做 hard disk driver 有種
algorithm 叫 PRML , 就是 a/d sample 去分析多點信號是否是 noise  還是真的是轉折點往下
一般的 analog 無法做到因為 一般 analog 都是做少數 sample/hold , fairchild 有專利有寫
是 sample 2 點 . 但是 2點說真不太夠因為  一開始 overshotting 也會有類似電壓掉下來 , 會被誤判
發生 , 還有一些psr  是 用 delay  給外調讓 system 去調 delay time 抓轉折點 .

所以 好的 psr 至少要轉對轉折點 , 可以避開 overshotting (這會變長變短)
burst mode 不要降到 audio .  dummy loading問題 目前還不知道  很多加都有加
因為不加 vout 會飆高
看過某些家是 keep on on time 拉長 off time  會降到 1Khz ..
但是一般 pwm是不會低於 20Khz , 因為 測audio noise 會拿 microphone 隔一米測 noise
還有的要求更近 .

psr 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一開始 pulse開不夠大  chip吃電太多可以跟本開機開不起來
還有 短路開機問題如何解決 ??  因為 psr 只判斷 vsense 所以跟本不知道目前是 start up 時 ?
還是 短路   當看vsense 電壓不夠下 可以拼命開 duty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請教一下Iwatt跟蹤採樣點會帶來哪些缺點嗎啊

网友:
iwat 應該是 digital (DSP ?? ) + A/D sample .
缺點是 反應很慢  要一段時間才抓到 ..

優點   他是多數使用

不知道 除 onbright 外還有那家psr 真的有量 ?  一堆中國大陸 的chip 除 Onbright 夠大
很多公司 , 是不使用  中國大陸 的ch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問一下,數字控制的反激變換器對於ADC有什麽要求,你要相關資料可以推薦嗎,謝謝

网友:
不知道..

多數做 psr 是 模擬方式
當初 iwatt 是因本身做 digital

iwatt 做法不是好方法  但問題是 聽說 apple  大量使用 , 有人知道 psr  熱賣 chips
除 iwatt  onbright 還有那一家嗎 ??
bcd act 電源網聽過  但好像量也不多 .

网友(2014-04-18):
回复 楼主:

   d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kan kan

网友:
PSR 很多家都賣不多,  onbright 碰過量產會飄 ..矽力杰有人說 esd issue ..
iwatt is better

此外一堆做 psr led light 也快完不下去 , 全都 non-isolation 方式的 led lamp .
PSR 隔離的LED市場太小.

下一階段是連大廠都開始使用 linear 線性.
FCC 好過又便宜 .

网友:
很好的經驗分享

网友:
现在急缺CC/CV的资料啊,求大神传些上来,尤其讲CC模式直到CV的全部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急缺CC/CV的资料啊,求大神传些上来,尤其讲CC模式直到CV的全部过程。

网友(2015-05-19):
是飒飒大所得税法飒飒的发的发的发的广泛地发个梵蒂冈地方广泛地

网友(2016-03-10):
好实用哦,再讲的细一点好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CCM的采样,希望有更多资料

网友(2017-03-19):
回复 楼主:

网友:
下载文章读读,这里比较新的东东啦

网友(2017-05-21):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7-07-03):
回复 楼主:

   大致看懂了,请问iwatt就是这种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