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教怎么仿真计算迁移率?

楼主(2013-09-26):
用Cadence仿NOMS、PMOS,然后算出μn和μp,根据哪个公式?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我只想说,没几个会去算un和up,因为没多大意义。而且现在大部分都是level49模型,你怎么可能算出来呢。我算过Kn,误差在都在10%之内,你可以看看华南理工大学的一篇论文。

网友:
多数都是经验公式,貌似自己去算的误差太大,没有多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