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DDS core可以设定幅度吗?

楼主(2013-09-26):
xilinx的DDS core可以设定幅度吗?我没看到相关选项啊。可以设定吗?

网友:
你在外面乘个系数调整也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像幅度是确定的。

网友:
幅度确定的,但是可以在输出端设置一个衰减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这个是可调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写个比例系数,用乘法器就可以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就是想看看又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除非硬件上做了运放处理,

网友:
好像是不能设定幅度哦,不过你可以考虑输出后乘以一个可变系数不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