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开始接触ADC,3阶,过采样64,1位量化的模型,效果很差,请各位给些改进建议。

楼主(2013-09-26):
如题,三阶离散一位量化ADC。求建议。感激。

order=3,M=64

order=3,M=64

SNR

SNR

网友:
Architecture is OK, but the spectrum seems very bad.
I think you should change the integrator coefficien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I have calculated several times about the coefficients compared with the outcome H(z) from Matlab. Is there any possibility that the simulation .m file does not fit with my architecture for I only change the parameter such as the order, osr. I do not well understand the file which I borrowed from others.

网友:
回复 楼主:

   Maybe, It's possib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阶及以上1bit 量化很容易产生量化器过窄,请尝试减小输入信号幅度或改为多bit 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 i will try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