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方法的问题

楼主(2013-09-26):
各位大大 请教一个仿真的问题
这是一个可变增益放大器的特性曲线,纵轴是增益,横轴是控制电压。
我想看这个曲线中控制电压和增益之间的线性度怎么样,就是比较这条曲线和一条直线(比如y=ax+b)的误差是多少。这个得怎么做呢?
   谢谢了·

网友:
sample data -> matlab -> linear fitt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去··多谢··

网友:
用calculator就搞定了

网友:
简单的比较线性,只要用ADE-Tool-calculator工具将两个电压相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