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ock的输入管脚没有连接,为什么verify Connectivity检查不到?

楼主(2013-09-26):
verilog网表中,例化的RAM(IP block)端口,比对应的LEF中少一个输入端口,
所以布线后,该输入端口是悬空的,没有布线,
为什么通过verify Connectivity --> Unconnected Pin操作,没有查出来?

什么命令可以检查LEF中的端口,和.v中的module pin List,是否一一对应?
使用checkDesign没查出来。。。

网友:
这种不是布线的问题,PR工具检查不出来吧

网友:
可能不会有erro,会有warning 查一下

网友:
你是想说你的.v是错的吗
那对比.v和LEF就可以啦
可以看一下check_design 中 unloaded input 这个 warning,一般的 hierarchy 很可能会看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关的报告也都看了,没有提示此处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V中,module的定义,以及对moule的例化是正确的,
在LEF文件中,该MACRO的name与module的name是相同的,但多一个输入管脚,
所有出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提示,不过,

我用checkDesign -all,生成的报告没有unload pin这类warning....

什么命令可以检查LEF中的端口,和.v中的module pin List,是否一一对应?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应该在综合的时候就解决

网友(2014-01-03):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的结论是:
1. lef 中的端口如果和 .v 中的端口不对应,少了或者错了,log中会有提示,但是多了的确没有提示。
2. 如果 .v 中的端口是正确的,根据Log的提示,足以保证Lef中有与.v相对于的所有端口,那么多余没用的端口对最后的结果不会有任何问题。
3. lef 中多余的端口,没法检查出来,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因为这些端口对应于 .v 来讲本来就是多余的,所以自然是悬空不接的。
4. 遇到这种问题,我的常规做法是:我一般在最后都会检查一下所有IP模块的端口连接情况,如果发现有没接的端口,就可以看看是不是Lef中的多余端口,如果不是,就顺便找设计确认这个端口是不是该悬空。这样一举两得,也可以帮设计监控部份遗漏的错误。
此外,我也暂时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来check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