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偏置电路,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3-09-26):
求大神解答

求大神解答
求大神解答

网友:
a) Vos=Vos1+ gm3,4/gm1,2*Vos2
b) 给定偏置电流的条件下,增大gm1,2,减小gm3,4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是公司的笔试题吗,请问这是哪个公司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第二项如何得到的?是否应该这样分析?
    M3,4的offset Vos2 引起电流偏差为gm3,4*Vos2, 然后输出端Vout,offset=gm3,4*Vos2*Rout1

    这样M3,4的offset等效到输入端为Vos1+Vout,offset/gm1*R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