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pacitor-Less LDO与Capacitor-freeLDO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9-26):
看了很多关于LDO的文章,Capacitor-Less LDO和Capacitor-free LDO一直不明白有什么区别,希望有人回复

网友:
好像是不同字面,但同一个意思。

网友:
Capacitor-Less 指不需要片外电容,Capacitor-free指有或没有片外电容都行

网友:
Capacitor-Less 指不需要片外电容
=> 那是 on chip Cap ?

那 Capacitor-free指有或没有片外电容都行
=> 可以如果加太大會不會 ldo 穩定出問題 ?

网友:
这种业界这么不统一的名词这么纠结干嘛呢,明白电路不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gree

网友B(2014-01-26):
Capless---LDO输出或者LDO输入可以不加电容,侧重输出不用加电容
CapFree---LDO输出可以任意加电容,LDO都是稳定的
AnyCap---LDO输出必须加电容,电容大小在一定范围内,ESD对LDO环路没有影响
目前就这3类普遍见到的LDO架构

网友(2016-05-13):
简单明了,学习了

网友C(2020-04-05):
无电容型包括两种:一种是对电容的选择无任何要求,即Cap-free;另外一种无需外接电容,依靠片内100pF以下电容即可实现环路稳定,即Cap-less。

网友(2020-05-18):
引用 网友C:
无电容型包括两种:一种是对电容的选择无任何要求,即Cap-free;另外一种无需外接电容,依靠片内100pF以下 ...

那anycap ldo呢?是必须外加大电容的吗?

网友:
恩,free不是免费的意思,翻译成自由,就比较好理解capfree和caples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pless---LDO输出或者LDO输入可以不加电容,侧重输出不用加电容
CapFree---LDO输出可以任意加电容,LDO都 ...

這個答案推

网友(2022-04-07):
原來如此~上了一課
感謝解惑!

网友(2022-09-02):
引用 网友B:
Capless---LDO输出或者LDO输入可以不加电容,侧重输出不用加电容
CapFree---LDO输出可以任意加电容,LDO都 ...

学到了  谢谢

网友(2023-02-11):
挺有意思的讨论

网友(2024-07-11):
按你们的说法capless和capfree没有区别,都是可以加电容也可以不加。是不是应该表述成capless是不能加片外电容,而不是不需要或者可以不加,capfree是可加可不加片外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