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owerPC CPU 是否只有ibm 做

楼主(2013-09-26):
power8 算是powerPC 的 cpu ??

和一般 intel x86 有那些不同??
好像很不常見 和 Intel IA64 一樣 ..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解答呢

网友:
PPC 看起来快OVER了 E6500以后 FSL应该全部是ARM了

网友:
PPC和POWER是不一样的

楼主:
這邊說的是 ibm  power pc 的 cpu 不是以前  microsoft 開發的 pocket_pc => wince  => wm6

早期 pocketPC 還分 ARM/  Mips   CPU

早期 nt 也是  X86 / alpha CPU

早期 UNIX 分  Dec / AIX /  X86  CPU

网友(2014-03-03):
IBM PPC 也快停了吧

网友:
老外技术到一定阶段,怎么做产品都OK

网友(2014-04-09):
还在做的 。。fsl 还有IBM

楼主:
fsl =????

目前 EDA 好像多是跑 x86 linux OS .
早期還使用過 sun oS 現在都沒看倒.

网友:
fsl = freescale
ibm 早把PPC卖掉了

网友:
IBM的服务器是用什么CPU做的?

网友(2017-01-05):
现在是NXP和IBM了

网友(2018-02-17):
nxp现在也用arm了,ibm直接的ppc貌似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