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一堆问题,求助!!!!!

楼主(2013-09-26):
ICC生成的版图导入到virtuoso中用calibre做lvs,出现了很多问题,不太明白,请教一下大家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Insta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r subtypes were matched.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585        16    *

Nets:           32386     32387    *

Instances:      32068     31896    *    MN (4 pins)
                 32112     31890    *    MP (4 pins)
                ------    ------
Total Inst:     64180     63786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585        15    *

Nets:           12952     12952

Instances:        351       351         MN (4 pins)
                  2192      2192         MP (4 pins)
                     7         7         AOI_3_1 (5 pins)
                   595       595         OAI_3_1 (5 pins)
                     1         1         SDW3 (4 pins)
                  2157      2157         SPDW_2_1 (4 pins)

…………………………………………

多出了很多port,但感觉这些port都是在net上的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POR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9016 on net: N9016                                       ** missing port **
  2    N10858 on net: N10858                                     ** missing port **
  3    N13984 on net: N13984                                     ** missing port **
  4    N9725 on net: N9725                                       ** missing port **
  5    N8464 on net: N8464                                       ** missing port **
  6    N10490 on net: N10490                                     ** missing port **
  7    N799 on net: N799                                         ** missing port **
  8    N7370 on net: N7370                                       ** missing port **
  9    N7335 on net: N7335                                       ** missing port **
10    N804 on net: N804                                         ** missing port **
11    I2_THETATEMP1[5] on net: I2_THETATEMP1[5]                 ** missing port **
12    N770 on net: N770                                         ** missing port **
13    N796 on net: N796                                         ** missing port **
14    N10890 on net: N10890                                     ** missing port **
15    I2_THETATEMP1[6] on net: I2_THETATEMP1[6]                 ** missing port **
16    N9320 on net: N9320                                       ** missing port **
17    I2_THETATEMP1[7] on net: I2_THETATEMP1[7]                 ** missing port **
18    N802 on net: N802                                         ** missing port **
19    N765 on net: N765                                         ** missing port **
20    N12452 on net: N12452                                     ** missing port **
21    N558 on net: N558                                         ** missing port **
22    N775 on net: N775                                         ** missing port **
23    N10865 on net: N10865                                     ** missing port **
24    I2_THETATEMP1[8] on net: I2_THETATEMP1[8]                 ** missing port **
25    N1072 on net: N1072                                       ** missing port **
26    N1075 on net: N1075                                       ** missing port **
27    N739 on net: N739                                         ** missing port **
28    N8437 on net: N8437                                       ** missing port **
29    N1071 on net: N1071                                       ** missing port **
30    N746 on net: N746                                         ** missing port **
31    N13156 on net: N13156                                     ** missing port **
32    N11674 on net: N11674                                     ** missing port **
33    N778 on net: N778                                         ** missing port **
34    N1073 on net: N1073                                       ** missing port **
35    N10918 on net: N10918                                     ** missing port **
36    N13192 on net: N13192                                     ** missing port **
37    N1074 on net: N1074                                       ** missing port **
38    CLK_G1B4I6 on net: CLK_G1B4I6                             ** missing port **
39    N762 on net: N762                                         ** missing port **
40    N448 on net: N448                                         ** missing port **
41    N13173 on net: N13173                                     ** missing port **
42    N13938 on net: N13938                                     ** missing port **
43    N1085 on net: N1085                                       ** missing port **
44    N13973 on net: N13973                                     ** missing port **
45    N14003 on net: N14003                                     ** missing port **

……………………………………

还有一些不对应的instances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501    X1/X463/M2(201.460,279.895)  MN(N18)                      XU7338/M5  MN(N)
         bad component subtype

--------------------------------------------------------------------------------------------------------------

502    X1/X464/M2(210.860,282.185)  MN(N18)                      XU7284/M5  MN(N)
         bad component subtype

--------------------------------------------------------------------------------------------------------------

503    X1/X465/M2(219.440,269.815)  MN(N18)                      XU7265/M5  MN(N)
         bad component subtype

--------------------------------------------------------------------------------------------------------------

504    X1/X466/M2(219.440,272.105)  MN(N18)                      XU7126/M5  MN(N)
         bad component subtype

--------------------------------------------------------------------------------------------------------------

505    X1/X467/M2(220.600,279.895)  MN(N18)                      XU7171/M5  MN(N)
         bad component subtype

--------------------------------------------------------------------------------------------------------------

506    X1/X468/M2(226.040,262.025)  MN(N18)                      XU7243/M5  MN(N)
         bad component subtype

--------------------------------------------------------------------------------------------------------------

507    X1/X469/M2(228.020,279.895)  MN(N18)                      XU7352/M5  MN(N)
         bad component subtype

--------------------------------------------------------------------------------------------------------------

508    X1/X470/M2(530.300,259.735)  MN(N18)                      XU13499/M5  MN(N)
         bad component subtype

自己摸索根本看不懂 请大神指教啊

另附上gds导出的outmap文件
;Avant!i!Layer GDS2Layer[:GDS2DataType]

A  14 14 ; N-Well      Converts Avant! layer 14 to GDS layer 14
A  10 10 ; Diffusion   Converts Avant! layer 10 to GDS layer 10
A  30 30 ; Poly        Converts Avant! layer 30 to GDS layer 30
A  43 43 ; P+ Implant  Converts Avant! layer 43 to GDS layer 43
A  40 40 ; N+ Implant  Converts Avant! layer 40 to GDS layer 40
A  50 50 ; Contact     Converts Avant! layer 50 to GDS layer 50
A  61 61 ; Metal1      Converts Avant! layer 61 to GDS layer 61
T 141 141 ; Metal1 text Converts Avant! layer 141 to GDS layer 141
A  70 70 ; Mvia1       Converts Avant! layer 70 to GDS layer 70
A  62 62 ; Metal2      Converts Avant! layer 62 to GDS layer 62
T 142 142 ; Metal2 text Converts Avant! layer 142 to GDS layer 142
A  71 71 ; Mvia2       Converts Avant! layer 71 to GDS layer 71
A  63 63 ; Metal3      Converts Avant! layer 63 to GDS layer 63
T 143 143 ; Metal3 text Converts Avant! layer 143 to GDS layer 143
A  72 72 ; Mvia3       Converts Avant! layer 72 to GDS layer 72
A  64 64 ; Metal4      Converts Avant! layer 64 to GDS layer 64
T 144 144 ; Metal4 text Converts Avant! layer 144 to GDS layer 144
A  73 73 ; Mvia4       Converts Avant! layer 73 to GDS layer 73
A  65 65 ; Metal5      Converts Avant! layer 65 to GDS layer 65
T 145 145 ; Metal5 text Converts Avant! layer 145 to GDS layer 145
A  74 74 ; Mvia5       Converts Avant! layer 74 to GDS layer 74
A  66 66 ; Metal6      Converts Avant! layer 66 to GDS layer 66
T 146 146 ; Metal6 text Converts Avant! layer 146 to GDS layer 146
A  80 80 ; PAD         Converts Avant! layer 80 to GDS layer 80
A  127 127 ; prBoundary  Converts Avant! layer 127 to GDS layer  127
A 138 138 ; diode    Converts Avant! layer 138 to GDS layer 138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查看你的版图为啥子有这么多的pin 啊?网表总共才16个pin,是不是一些底层的pin也标上了,或者整个版图打散了?   其次,管子类型对不上号,你的版图里面的管子类型是N18,但是网表里面却是N,如果是同一种管子可以改名字。

网友:
1,这么多PIN 啊!!!没认顶层吧。
2,看报表,应该只是数字版图吧。
3,估计pin搞好了,LVS也没问题了。

网友:
先把器件类型对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器件类型的原因好像是标准元件的.cdl网表中器件类型的声明跟calibre  .lvs文件中提取规则不一样,.cdl声明的为N,P,而提取规则为N18,P18,我改了一下.cdl文件就没问题了现在就是很多pin脚的问题,不知道版图打散是什么意思。gds是icc导出的,会是这里的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只有数字版图,“认顶层”是指什么啊?是不是stream in的时候设置top level cell吗,这个好像设置了

网友:
这么多net 被lvs识别为port, 是不是encounter stream out GDS的map file有错? 把net label 输出到port的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看了那些net的label,确实都在dg层,我把outmap文件贴到下边了,您看看有问题吗
;Avant!i!Layer GDS2Layer[:GDS2DataType]

A  14 14 ; N-Well      Converts Avant! layer 14 to GDS layer 14
A  10 10 ; Diffusion   Converts Avant! layer 10 to GDS layer 10
A  30 30 ; Poly        Converts Avant! layer 30 to GDS layer 30
A  43 43 ; P+ Implant  Converts Avant! layer 43 to GDS layer 43
A  40 40 ; N+ Implant  Converts Avant! layer 40 to GDS layer 40
A  50 50 ; Contact     Converts Avant! layer 50 to GDS layer 50
A  61 61 ; Metal1      Converts Avant! layer 61 to GDS layer 61
T 141 141 ; Metal1 text Converts Avant! layer 141 to GDS layer 141
A  70 70 ; Mvia1       Converts Avant! layer 70 to GDS layer 70
A  62 62 ; Metal2      Converts Avant! layer 62 to GDS layer 62
T 142 142 ; Metal2 text Converts Avant! layer 142 to GDS layer 142
A  71 71 ; Mvia2       Converts Avant! layer 71 to GDS layer 71
A  63 63 ; Metal3      Converts Avant! layer 63 to GDS layer 63
T 143 143 ; Metal3 text Converts Avant! layer 143 to GDS layer 143
A  72 72 ; Mvia3       Converts Avant! layer 72 to GDS layer 72
A  64 64 ; Metal4      Converts Avant! layer 64 to GDS layer 64
T 144 144 ; Metal4 text Converts Avant! layer 144 to GDS layer 144
A  73 73 ; Mvia4       Converts Avant! layer 73 to GDS layer 73
A  65 65 ; Metal5      Converts Avant! layer 65 to GDS layer 65
T 145 145 ; Metal5 text Converts Avant! layer 145 to GDS layer 145
A  74 74 ; Mvia5       Converts Avant! layer 74 to GDS layer 74
A  66 66 ; Metal6      Converts Avant! layer 66 to GDS layer 66
T 146 146 ; Metal6 text Converts Avant! layer 146 to GDS layer 146
A  80 80 ; PAD         Converts Avant! layer 80 to GDS layer 80
A  127 127 ; prBoundary  Converts Avant! layer 127 to GDS layer  127
A 138 138 ; diode    Converts Avant! layer 138 to GDS layer 138

下面是cadence .tf文件里的一些内容,感觉有点对应不上啊
techLayers(
;( LayerName                 Layer#     Abbreviation )
;( ---------                 ------     ------------ )
;User-Defined Layers:
  ( L0                        0          L0           )
  ( AA                        10         AA           )
  ( NPAA                      12         NPAA         )
  ( PPAA                      13         PPAA         )
  ( NW                        14         NW           )
  ( TP                        15         TP           )
  ( DNW                       19         DNW          )
  ( PW                        20         PW           )
  ( BNP                       23         BNP          )
  ( TN                        24         TN           )
  ( DG                        29         DG           )
  ( GT                        30         GT           )
  ( P2                        31         P2           )
  ( NLL                       35         NLL          )
  ( NLH                       36         NLH          )
  ( PLH                       37         PLH          )
  ( PLL                       38         PLL          )
  ( HRP                       39         HRP          )
  ( SN                        40         SN           )
  ( ESD1                      41         ESD1         )
  ( ESD2                      42         ESD2         )
  ( SP                        43         SP           )
  ( MVP                       44         MVP          )
  ( MVN                       45         MVN          )
  ( SAB                       48         SAB          )
  ( CT                        50         CT           )
  ( MIM                       58         MIM          )
  ( M1                        61         M1           )
  ( M2                        62         M2           )
  ( M3                        63         M3           )
  ( M4                        64         M4           )
  ( M5                        65         M5           )
  ( M6                        66         M6           )
  ( M7                        67         M7           )
  ( M8                        68         M8           )
  ( V1                        70         V1           )
  ( V2                        71         V2           )
  ( V3                        72         V3           )
  ( V4                        73         V4           )
  ( V5                        74         V5           )
  ( V6                        75         V6           )
  ( V7                        76         V7           )
  ( PA                        80         PA           )
  ( ALPA                      83         ALPA         )
  ( SUBTXT                    84         SUBTXT       )
  ( NAN                       85         NAN          )
  ( WELTXT                    86         WELTXT       )
  ( TTXT                      87         TTXT         )
  ( BTXT                      88         BTXT         )
  ( L89                       89         L89          )
  ( HRPDMY                    92         HRPDMY       )
  ( MIMDMY                    93         MIMDMY       )
  ( INDMY                     94         INDMY        )
  ( Res_NW                    95         Res_NW       )
  ( Res_P1                    96         Res_P1       )
  ( Res_AA                    97         Res_AA       )
  ( SUBD                      98         SUBD         )
  ( M6B                       99         M6B          )
  ( OPCBA                     100        OPCBA        )
  ( OPCBP                     101        OPCBP        )
  ( OPCBM                     102        OPCBM        )
  ( M5B                       103        M5B          )
  ( M4B                       104        M4B          )
  ( PWH                       105        PWH          )
  ( NWH                       106        NWH          )
  ( DIFTXT                    107        DIFTXT       )
  ( POLYTXT                   108        POLYTXT      )
  ( M3B                       109        M3B          )
  ( HTNWL                     110        htnwl        )
  ( EXCLU                     111        exclu        )
  ( ESDIO                     112        ESDIO        )
  ( DMPNP                     113        DMPNP        )
  ( PDC                       114        PDC          )
  ( PWL                       115        PWL          )
  ( CAPBP                     116        CAPBP        )
  ( DSTR                      117        DSTR         )
  ( DCTY                      118        DCTY         )
  ( M1TXT                     119        M1TXT        )
  ( M2TXT                     120        M2TXT        )
  ( M3TXT                     121        M3TXT        )
  ( M4TXT                     122        M4TXT        )
  ( M5TXT                     123        M5TXT        )
  ( M6TXT                     124        M6TXT        )
  ( M1B                       125        M1B          )
  ( M2B                       126        M2B          )
  ( BORDER                    127        BORDER       )

网友:
回复 楼主:

   map文件时哪来的?怎么和tf对应不上呢?自己改一改map文件。让层号都对应上。

网友:
感觉是map映射的问题,确定streamout和streamin的时候映射没出错?
不单要关注streamout的map,streamin的map你也再看看

网友:
在顶层 显示 并可选 所有的label pin等层,其它层不可选。然后ctrl+a 选中所有可以选中的层,反选你需要的PORT。然后delete 。good luck ~

网友:
应该是将内部的线当成pin了。两种办法:1修改streamout.map文件,2你只有15个pin,那么就自己重新在另一个virtuoso中调用你的数字版图,那么再在pin上标注16个需要引出的pin

网友:
1)在virtuoso里面给pin加label
2)P/N直接设置成与P/N18相等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的解答,我用的是网上下的smic18的库,感觉有些问题。首先库里的smic18.cdl里p n mos管和版图提取的p18和n18名称有些出入,改一下就可以了;另一个就是版图只有pg层,没有pin层,不知道为什么,导致很多net上的label被当成了port,所以我ICC 输出gds的时候只输出了pin的label,没输出net的label,然后再cadence里面加上电源地的label就可以了。现在lvs也过了,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