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人知道 spectre , hspice 類軟體 是如何分析電路

楼主(2013-09-26):
有人知道 spectre , hspice 類軟體 是如何分析電路  ?
以前看過一本 inside spice ..
不過 還有沒有沒有其他類似 書.. 到底 要如算出電路 還不要算錯 ?

hspice 早期是 Fortan ..現在 是否都使用 其他語言 ??

那一些 fast spice  Adit 又是如何 改善 ? 除查表法外 ..

MBA 上有沒有類似 hspice 專業的simulator 軟體 ? or modelsim (RTL)   不是 iPad icircuit 那類
要能跑 level 49 ..

网友:
inside spice  ..
http://bbs.eetop.cn/thread-390660-1-1.html

目前 spice  好像只有 windows OS . linux ..

早期 unix system  synopsys 還有  sun OS ..
hspice , spice 有沒有其他UNIX 版本 或是 Intel IA-64 CPU 版?

AIX 板好像也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