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栅的颜色可以不同?

楼主(2013-09-26):
如图P管有些栅的颜色不同,是正常的???

网友:
你这是显微镜拍下来的相片,拍前需要对芯片进行腐蚀,通过酸加热,可能在处理的过程中,不同部分受的腐蚀不均匀,所以产生的颜色不同

网友:
薄栅和厚栅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