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的断言放在什么位置呢?

楼主(2013-09-26):
systemverilog的断言放在什么位置呢?BFM?Monitor还是DUT里面啊

网友:
都行,ncsim的话,也可以放单独的.psl文件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加一些到interface里面,检查信号的时序是否违规。

网友:
如果是自己写的话,放顶层就可以了,要是设计人员写,放dut里,一起load进来。

网友(2013-12-28):
同意楼上的说法,验证人员就在Interface里面写,设计人员的断言肯定是在DUT里面写了

网友:
interface, program, module... 都可以
或者单独写一个module 里面放你的assertion,  然后和RTL bind起来

网友:
验证人员建议写在interface里,用宏隔开。。这样是比较简单的。也是比较容易管理的,非常体现interface uvc的概念,能作为VIP一起输出,重用性好。

网友(2014-03-04):
都可以,一般放在接口或者顶层

网友(2020-11-09):
单独写一个module 里面放你的assertion,  然后和RTL bind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