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多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3-09-27):
大神们好!!!    小弟遇到多电源问题,在版图中使用深N阱隔离,但是加深N阱后后仿带隙基准起振,去掉就正常。我现在将深N阱包围的地方用PUSB2标识层换掉,LVS和后仿真正常。
   请问大神们这样可不可以?我们用的是tsmc工艺!
    非常感谢大家能帮帮我!!

网友:
你的問題是什麼?
PSUB2通常是用來做多電源 區隔的沒錯.

网友:
PSUB2,区分不同的gnd,要是你把一个boclk围了一圈闭合的 n-ring,也可以不用psub2区分,关键是看command怎么写的

网友:
1,LZ你想问什么?
2,LZ用的是Tsmc什么工艺?单阱还是双阱?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的问题是:我们电路有三套电源,版图以前是用深N阱隔离,后仿不过,将深N阱隔离换成PSUB2标识层后后仿通过,这样做对流片是否有影响吧,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的问题是:我们电路有三套电源,版图以前是用深N阱隔离,后仿不过,将深N阱隔离换成PSUB2标识层后后仿通过,这样做对流片是否有影响吧,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谢谢!
我们用的是TSMC018RF单阱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现在关键是围了一圈闭合的 n-ring之后,仿真不通过,现在去掉n-ring换成PUSB2了!!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首先,如果像你说得是单阱工艺的话,那你的深N阱是怎么出来的??
其次,所谓的PSUB2,在工艺制造过程中是不存在的,仅仅是为了做LVS的时候,让工具区别出不同的地。

所以我给出的建议是,你仔细看看你的COmmmand File,看看它是怎么定义出不同的电源域的。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PSUB2 只是用來 騙軟體 也騙自己
深井 + PSUB2 可以試試, 騙軟體也騙自己
PSUB2 無動作
N-ring 是真的有做上去
這2者實際上是不同的

网友:
楼主你N型的RING是为了把模块隔离开,配合上DNW,让不同SUB的电路隔离开,而PSUB2是为了让LVS文件识别出你的不同种类的GND和VDD,跟你实际制版是没有关系,不是说去掉Nring 加上PSUB2就好了。

网友(2019-12-13):
首先物理结构上是一定要真的隔离。可能是你的command file没有把相关的define打开。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