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多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3-09-27):
大神们好!!!    小弟遇到多电源问题,在版图中使用深N阱隔离,但是加深N阱后后仿带隙基准起振,去掉就正常。我现在将深N阱包围的地方用PUSB2标识层换掉,LVS和后仿真正常。
   请问大神们这样可不可以?我们用的是tsmc工艺!
    非常感谢大家能帮帮我!!

网友(2013-11-20):
LVS正常和后仿真正常应该不是一回事儿吧。
请问用的是TSMC哪个工艺,在TSMC有的工艺PDK里,DNW NMOS是单独一种类型的,如果电路直接用NMOS而版图用DNW,LVS是不会对的。简单说就是说版图电路应该用同一种类型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