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3bit pipeline ADC 的SFDR仿真得到75dB,够用吗?

楼主(2013-09-27):
最近设计了一个10MHz 13bit pipeline ADC,在1MHz采样频率下做SFDR仿真,1024个采样点,SFDR的仿真结果,只有75dB,够用吗?
发现在0Hz处是次高峰,如果剔除0Hz这一点,那么SFDR可以有95dB。请问0Hz这里有个次高峰,是不是表明电路功能有问题或者仿真设置有问题?(输入信号是2.54+/-0.8*sin(f*t),f=57/1024 MHz,参考电平是3.5V、2.5V和1.5V)

SHA有110dB,这个对于13bit 够用吗?

下图是最小台阶的仿真结果,直线是输入,台阶是输出数模转换后的模拟电平

网友:
夠不夠用是要看系統應用需求與規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应用要求,您看我的仿真结果在0Hz有个峰值,这是不是设计或者仿真设置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故意逗大家玩的吧,DC处的能量,你鸟他作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看楼主也不是逗着玩,再说值得么
dc分量是要去掉的,所以你的sfdr是95db,已经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是将数字输出码用理想的14位DAC换成了差分模拟电平(Vcm+Digital*Vlsb)和(Vcm-Digital*Vlsb),然后再差分做DFT,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直流分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关心DC能量,把DAC做成bipolar的量化码,就不会有DC能量了,DAC的差分输出明显全是正值,肯定会有DC能量。

网友:
   朋友,你要用每个输出值都减去所有输出值的平均值,再做DFT,就没有直流分量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按照您的建议修改下再做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做ADC行为级建模的研究,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吗?说不准能解决你的问题。邮箱rui868272@163.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SFDR 就行了,SNR 前仿意义不大,不要太离谱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