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中调用根据schematic生成的symbol时,怎么将schematic内的元件参数可调?

楼主(2013-09-27):
在cadence Ic里面,用一个已经设计好的schematic(比如里面含有一个运放)生成symbol,怎么把其中的元件参数设置成调用symbol时可调的(比如调运放的增益)?注意哦,是调用整个schematic的symbol,而不是运放的symbol~~
谢谢!

网友A:
Edit CDF. Just follow the official tutorial. Remember to change the device's parameter values to Par("[name of param]") rather than direct variable name  in schematic view.

FYI.

Justin

网友:
用 pPar("NL"),顶层添加参数值。
另一种方法是iP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e problem has been solved by your method . thank you so much!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用了pPar,问题搞定了哈哈哈!

网友(2014-01-08):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14-02-24):
谢谢楼主提问,资产-1信圆会有什么后果啊,好担心

网友(2014-07-20):
最近遇到这个问题,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you can go one step down the hierarchy or give parameters for sweeps

网友:
学习中 ……很高深

网友(2014-11-19):
回复 网友A:

    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我的问题是参考P65~P70,才得到了解决。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设置完成后,在library manager中 refresh,之前所做的设置都会没有了,
     如果不刷新,直接仿真的话就会存在。
    不知道哪位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讨论一下。

网友(2014-12-24):
我自己建了一个库mylib1,然后在另外一个库mylib1_sim中调用mylib1库中的电路原件的symbol,发现此时如果改变其参数值,mylib1库中参数也改变了,请问如何能让mylib1中对应电路原件的参数不变?

网友(2015-04-23):
Thanks for sharing. Love the way you shared.

网友(2015-12-24):
非常感谢,有用

网友(2016-02-17):
非常感谢,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网友C(2017-04-07):
参数写在symbol外面,用calibreview提后参的时候参数会出错,有没有比较快速的方法将所有调用的cell根据参数生成不同的schematic,并替换成对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9-10-11):
各位老哥,我在6.1的virtuoso使用pPar("wp")为什么一直报 l is not a real vaule. this may affect the accuracy of simulation result! 这样的错误

网友(2020-11-24):
引用 网友C:
参数写在symbol外面,用calibreview提后参的时候参数会出错,有没有比较快速的方法将所有调用的cell根据参 ...

对……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之后是如何提取寄生参数的?我只能重新按照参数画一遍schematic然后再重新生成symbol,但是总觉得这个办法不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2021-11-11):
引用 网友A:
Edit CDF. Just follow the official tutorial. Remember to change the device's parameter values to P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