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 采样频率 输出频率 SFDR

楼主(2013-09-27):
看到DAC设计参数中会有如在采样频率为400MS/s,输出频率为80MHz时,SFDR为75dB。想问这采样频率和输出频率分别具体指什么,难道不是采一组数据就输出一个模拟信号吗?另外,无杂散动态范围(SFDR)是如何测的,仿真是如何搭建测试电路?

网友(2013-12-25):
这个必须顶上去,DAC的前辈要多多照顾新同学啊

网友(2020-03-10):
我也是刚接触dac的设计,回答如有偏差还请见谅!
采样频率在文献中单位一般为S/s,我感觉就是指的采样速度,测sfdr时一般是给定输入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