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问题,谁遇到过,指点下,谢谢!

楼主(2013-09-27):
一个assign语句,等号左边的信号突然变成红色,但是拉等号右边的所有信号,都是正常的,没有未知值,这是什么情况啊。之前好像也碰到过,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一直想不通,谁给分析下,谢谢!

网友:
看看右侧信号的每个bit有没有x或者z,多bit的,点开了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号右边都是1bit的,而且没有x和z,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查看等号左操作数的driver,是不是都是等号的右操作数,可能是你在其它地方对左操作数进行赋值操作了

网友:
有没有在别的地方还有赋值操作?
例如
assign a=b;
assign a=c;
如果b=1'b1,c=1'b0,a就会变成x。

网友:
看你定义的时候又给wire初值没,有的话去掉。

网友:
没有赋初值啊

网友:
应该是有多驱动

网友:
编译有没有什么警告?看看,或者贴代码。。。

网友:
难道在testbench里面force了?

网友:
位宽一致不     是不是多驱动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