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TG层HR层是用什么做的么?

楼主(2013-09-27):
RT
有人知道么?

网友:
去design rule里找,这些简称mask information都会有解释的。

ps: 话说用的umc工艺吗? 我记得umc给mid-voltage device定义的OD2就叫T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这些层是干啥的,但是我想知道它的材料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作用?
比如为什么加了TG就是中压了?为什么加了HR就可以变成高阻。。。
rule里面只找到说了有这个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TG区域的gate-oxide保证比低压区域的厚,也有的工艺叫OD2,以保证gate-oxide可以承认更高的VGS电压。
    HR我见的基本都是optional layer,作为DRC/LVS识别器件用。具体是否参与mask运算,参考mask tooling内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