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FPGA做一个核的功能验证,他的难点在哪里

楼主(2013-09-27):
准备用FPGA对51核进行功能验证,主要是对他的汇编指令进行验证,想请问各位大牛,他的难点在哪里,关键是要做哪些工作呢??谢谢大家啦!!

网友:
嗯,太难了。功能覆盖。

网友:
现在不是各种软核,硬核吗

网友:
首先分析这个核的功能任务书,然后看看提供核的厂商是否给你对应的VIP(验证IP核),如果没有那么就需要自己首先测试激励,在编写测试激励的时候建议使用高级验证语言配合方法学使用,注意收集各种覆盖率信息,特别是功能覆盖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那如果用FPGA,是不是差不多就用verilog语言了,就是需要把握核的功能和选择验证方法两个关键点

网友:
要做到自动化对比结果,可以在PC上跑一个模型,然后在FPGA上跑你的Ip然后,将两者生成的数据对比,并报告对比结果。并且要分析有那些基本功能要覆盖,哪些组合要测试。

网友:
你仿真有难点没?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部就班没任何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按部就班下来,没搞懂内部架构的话,学不到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难度,自身的原因,testbench不太会写,也不太懂如何去看波形~~~

网友:
没做过,应该不难把。

网友:
feature list和测试点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