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反馈回路的分频器相位噪声

楼主(2013-09-27):
分频器用在PLL里面的反馈回路。相位噪声主要是1/f噪声+基底噪声组成。想要改善分频器的相位噪声:
1、通过尽量使得各个节点的信号的边缘陡峭是不是可以??
2、1/f噪声跟W*L成反比,同比例增加W和L的值是不是可以改善相位噪声??
各位大侠多多赐教啊。

楼主:
1、调整一些节点处MOS管的宽长比,是的边沿变得陡峭,对相位噪声确实会有一些改善。但是不明显。相位噪声大概在-125dBc@1KHz
2、我把W和L等比例的增大了二倍,在相同的负载下,相位噪声只有2个dB的改善。

网友:
feed back 分频器的噪声主要来自于VCO和电源,在clk to q 的延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Yes, that's why sharpening the edge helps reduce the noise(smaller transfer gain), so if the noise requirement is very high , optimize the output noise of ldo

网友:
顶起  看更多大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明白如果clk to q如果延时比较大的话对相位噪声是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jitter就比较大,器件噪声影响也比较大

网友(2018-04-17):
关注下,clktoq延时对Jitter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