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不规则或者说是多边形的GDS如何生成Milkyway库

楼主(2013-09-27):
我们有一个GDS block的形状是不规则的,也即是多边形的,如何生成的Milkyway的库也是多边形的? 我设了Use Layer for Boundary 这个选项,但是生成的Milkyway的库还是方形,怎么办?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方形有什么关系,最后的 GDS又不是用 FRAM VIEW 生成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用geAddRectilinearBoundary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2014-02-25):
遇到同样问题,求教
geAddRectilinearBoundary命令就可以了!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