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关于ARM学习之经典40问答

楼主(2013-09-27):
    第1问:

    Q:请问在初始化CPU堆栈的时候一开始在执行movr0, LR这句指令时处理器是什么模式

    A:复位后的模式,即管理模式。

    第2问:

    Q:请教:MOV中的8位图立即数,是怎么一回事0xF0000001是怎么来的

    A:是循环右移,就是一个0255 之间的数左移或右移偶数位的来的,也就是这个数除以4一直除, 直到在0-255的范围内它是整数就说明是可以的!

    A:8位数(0-255)循环左移或循环右移偶数位得到的,F0000001既是0x1F循环右移4位,符合规范,所以是正确的。这样做是因为指令长度的限制,不可能把32位立即数放在32位的指令中。移位偶数也是这个原因。可以看一看arm体系结构(ADS自带的英文文档)的相关部分。

    第3问:

    Q:请教:《arm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2.2.1节关于第2个操作数的描述中有这么一段:#inmed_8r常数表达式。该常数必须对应8位位图,即常熟是由一个8位的常数循环移位偶数位得到。

    合法常量:0x3FC,0,0xF0000000,200,0xF0000001.

    非法常量:0x1FE,511,0xFFFF,0x1010,0xF0000010.

    常数表达式应用举例:

    …

    …

    LDRR0,[R1],#-4 ;读取 R1 地址上的存储器单元内容,且 R1 = R1-4

    针对这一段,我的疑问:

    1. 即常数是由一个8位的常数循环移位偶数位得到,这句话如何理解

    2. 该常数必须对应8位位图,既然是8位位图,那么取值为0-255,怎么0x3FC这种超出255的数是合法常量呢

    3. 所举例子中,合法常量和非法常量是怎么区分的如0x3FC合法,而0x1FE却非法0xF0000000,0xF0000001都合法,而0xF0000010又变成了非法

    4. 对于汇编语句LDR R0,[R1],#-4,是先将R1的值减4结果存入R1,然后读取R1所指单元的 值到R0,还是先读取R1到R0,然后再将R1减4结果存入R1

    A:提示,任何常数都可用底数*2的n次幂来表示。

    1. arm结构中,只有8bits用来表示底数,因此底数必须是8位位图。

    2. 8位位图循环之后得到常数,并非只能是8位。

    3.0xF0000010底数是9位,不能表示。

    4. LDR R0,[R1], #-4 是后索引,即先读,再减。

    可以看一看arm体系结构对相关寻址方式的说明。

    第4问:

    Q:在程序移植的过程中,什么代码段处于什么样的模式,这可真是一个困扰人的大难题,有没有一种标志或办法能够识别"代码段处于什么样的模式"

    A:读取 CPSR ,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读。

    第5问:

    Q:为什么保护现场时,总是保护R0-R3,R12,为什么不保护R4-R11

    A:请看一看"arm-thumb过程调用标准"这个文档。

    第6问:

    Q:请问 movR1,#0x00003DD0 错误:  out of the range ofoperation是怎么回事情 我就是想IODIR=0x00003dd0,汇编就是

LDR R0,=IODIR

    MOV R1,#0x00003dd0

STR R1,[R0]

    编译时候说是超出操作范围

    A:使用ldr,mov的操作数为8位位图数。

    第7问:

    Q:"在arm7TDMI(-S)处理器内部有37个用户可见的寄存器:"

    问题:"用户可见"应该怎样理解这37个寄存器是否是37个不同的物理寄存器, 例如R8与R8_fiq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物理寄存器吧

    A:用户可见是指用户可以通过程序操作的。R8与R8_fiq是两个不同的寄存器。

    第8问:

    Q: USR模式,SVC模式,IRQ模式分别有哪些限制

    A:对于外设操作限制与芯片设计有关。USR模式不能设置CPSR寄存器。用户模式下无SPSR寄存器,代码可以为arm,Thumb.

    第9问:

    Q:请问"在初始化堆栈时就决定了工作模式"是什么意思如何决定工作模式的

    A:设置CPSR寄存器。

    第10问:

    Q:请问:arm汇编程序设计中所谓的"文字池"作何理解

    A:可以理解为常量数组,文字池中保存的是常量,这些常量可以是正常的常量,也可以是地址。

    第11问:

    Q:为什么在中断向量表中不直接LDRPC,"异常地址".而是使用一个标号,然有再在后面使用DCD定义这个标号

    A:因为LDR指令只能跳到当前PC4kB范围内,而B指令能跳转到32MB范围,而现在这样在LDR PC, "xxxx"这条指令不远处用"xxxx"DCD定义一个字,而这个字里面存放最终异常服务程序的地址,这样可以实现4GB全范围跳转。

    Q: LDR 不是可以全空间跳转的吗《arm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程序清单5.3.

    A: LDR伪指令通过设置指令缓冲池才能实现全范围跳转,而LDR指令则只能实现4KB范围跳转。

    第12问:

    Q:ARM7TDMI-S和arm7TDMI有何区别

    A:ARM7TDMI-S是ARM7TDMI的可综合(synthesizable)版本(软核)。 对应用工程师来说,除非芯片生产厂商对ARM7TDMI-S进行了裁减,否则ARM7TDMI-S与ARM7TDMI没有太大的区别,其编程模型与arm7TDMI一致。

    第13问:

    Q: DCD伪指令的疑惑。

"StackUsr DCD UsrStackSpace + (USR_STACK_LEGTH - 1) * 4"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DCD后面的程序标号或数字表达式是何意

    A:它的内容是初始化递减堆栈的最高地址,看《arm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2.3.2节。

    第2章 编译器与语言

    第14问:

    Q:00254:Unimplemented RDI message是什么错误提示 我的设置连接都正常,是不是芯片烧了

    A:是JTAG的问题。可以先使用ISP操作试试就知道了,如果能ISP,说明LPC2104没有损坏,还能正常运行程序。

    第15问:

    Q:请教:我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在AXD中出现这样的提示信息:

RDI Warning 00159:could not open specified deviceport.

我是根据配套教程的步骤设置的。

    A:请按照光盘\easyarm_drive\readme.txt安装驱动程序。

    第16问:

    Q:我用实验程序运行经常出现下列信息!程序不能下载到目标板。

Warnning! interrupt vectors data is not correct!

    Program you downloaded can not run freely!

    A:1.仿真器配置一定要正确"Easyarm Configuration"设置窗口中的"FLASH"项中选择"Erase Flash when need";

    2.向量表累加和要为0;

    3.可以先在RAM调试一个程序运行),然后STOP,再使用File->Load Image加载要下载到FLASH的调试文件。

第17问:

    Q:在ADS中是否可以进行软件调试基于UCOS-II的程序

    A:ADS软件调试只能调试arm的内核,不能调试外设。但是取消PLL 锁定检测后,可以调试任务切换,最终到空闲任务上。开始移植时软件仿真是最好的工具。

    第18问:

    Q:armulate软件是干什么的2104不是用EasyJTAG.dll来仿真吗

    A:软件仿真只能仿真arm 核。

    第19问:

    Q:有关LPC2106.INC的问题。我无法在project引用lpc2106.inc文件,只能引用lpc2106.h文件,这是什么原因 且当我的主程序用汇编编写时,不能引用lpc2106.h,用lpc2106.inc则无法加入project,请问汇编器应如何设置

    A:不用加2106.inc只要该文件在你的工程文件夹中,就可以直接在汇编程序的开始处加

   "include 2106.inc".

    注意:该文件是汇编文件定义的头文件,定义内部寄存器。

    第20问:

    Q:入口点是什么意思 我在使用LPC2106上移植UCOS-II,每次MAKE时总是提示我Image does not have an entry point,可是我是把光盘的vetctors.s 复制过来的,而且仔细看了看,已经声明了ENTERY,这是怎么回事

    A:需要在ADS中设置入口。

    第21问:

    Q:请教:如何定义不被初始化变量

    A:让编译器不知道有这个内存地址即可。

    A:如用分散加载文件分配RAM故意预留一部分RAM不分配,用它来存您不需要初始化的东西。或者不调用编译器提供的启动代码,不过这样可能编程会麻烦一些。

    第22问:

    Q:我直接通过JTAG口下载EasyArm板带的Ext1_test程序到arm中,出现中断向量的告警:

    interrupt vector is not correct arm is notrunning freely.

果然复位后芯片不能运行。但是我用串口下载后芯片能正常工作,中断也行的。

    并且我用JTAG仿真的话,芯片能正常工作,中断也行的,唯独JTAG口下载不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A:仿真器配置中要设置EraseFlash when need.也可以这样试试:

    1.可以先打开一个工程在RAM中调试运行;

    2.stop程序;

    3.使用File->LoadImage…重新加载Ext1_test生成的*.axf文件。

    Q:仿真器配置中我是设置了EraseFlash when need,但照你说的话,那不是在RAM下调试吗

    在RAM下调试我是可以的,但是下载后出现interruptvector data is not correct.

    我又看了几篇文章,是不是跟中断向量表的累加和不为零有关系啊

    A:是的,是向量表的累加和不为零。

    因为如果用ISP下载能运行,说明向量表的累加和已为零,而用JTAG下载不能运行的情况可能是没有正常下载代码。先在RAM中调试,目的是为了后面正确下载程序到FLASH.

    第23问:

    Q:用Scatter怎样将某个函数或文件定位在Flash的某个位置

    A:参考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009

    第24问:

    Q:我在仿真时遇到这样的提示:

    Error, Flash is protected by userconfigation!

怎么写到flash里面呢

    A:看配套《arm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附录一。

    第25问:

    Q:我在移植实验中想到了两个问题,如下:

    1.Debug和Release以及DebugRel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在作2104移植实验时,要用Release

    2.在Release中为什么要将RWBase设置为0x40000040 我将其设置为0x40003000,

    为什么不能工作

    A:都只是一个问题,内存空间的使用,因为跑OS要比较大的内存空间,所以要腾出点地方。

    第26问:

    Q:请问没有MMU的arm芯片是否支持使用malloc()函数动态分配内存

    A:是否支持malloc()函数与芯片没有多大关系,主要与编译器有关。

    Q:再问:如果没有操作系统支持呢

    A:也支持。

    第27问:

    Q:在I2C实验程序中,我想查看数据缓冲区DataBuf的值,怎么查看

    A:watch窗口或鼠标停留在要查看的变量名上。

    Q:我查询的是写入DataBuf缓冲区的值,鼠标在上面根本就不会出现他的值,即使在watch中加入,结果也是"name not found".

    A:变量被优化,调试时可以把该变量定义为全局变量查看。

    第28问:

    Q:仿真软件和2104开发板连接不上

DBE Warning 00041:

    !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电源和开发板都连好,错误和没接开发板一样,驱动也安装了,安装时按确定键时,软件很长时间才有如上反应,请帮忙

    A:1.并口是否正常

    2.在其它操作系统(如98)下或其它台式PC下试试。

    第29问:

    Q:如何生成32位hex文件

    我在ReleaseSetting->arm fromELF->Output Format中设置为Intel 32bit HEX,可是好像没有生成hex文件

    A:试试这种方法:

   Target-->Target Setting--> ost Link中选择"arm fromELF"加上你上面设的应该不成问题。

    第30问:

    Q:请问关于settings中r0base rw base的意思

A:ro:read only,rw:read and write.

第31问:

    Q:编译成功后的信息第一行,code,R0data,RW data,ZI data,debug分别代表什么

    A:R0 只读段,即程序代码空间;

    RW 可读/写段,即数据变量空间;

    ZI 清零变量段,即需要清零初始化的数据变量空间。

    第32问:

    Q:如何在ADS里面看任务执行的一些情况比如堆栈。

    A:多任务环境下的堆栈,内存等信息需要调试软件的支持才可以实现。

    ucos下有一个统计功能的模块可以间接实现部分功能。

    第33问:

    Q:请问向flash烧数据时出现:exceedsflash limitation 请予赐教!

    A:要写入的flash地址超过了范围。如果不是代码太大的问题,可以检查scf文件是否正确。

    第34问:

    Q:在LPC2214之类的芯片中如何实现数组的绝对地址定位,比如51的_at_的用法。

    A:*((char*)0x40000300)类似访问

    Q:谢谢,但这样做就无须定义数组变量,访问也不便,还有高招吗

    A:可以使用分散加载。

    第35问:

    Q:请问 ADS编译错误"L6221E:Executionregion ER_RO overlays with Execution region

    ER_ZI" 该如何解决

    A:请用我们网站上的工程模板试一试,最大的可能是因为你的RELEASE或者DEBUG选项里面没有正确设置,按照参考《arm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面的设置,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第36问:

    Q:请教一下:将程序写入flash,再用从JTAG方式调试写入之后再复位程序没什么反映。看了很多以前的帖子,说memmap寄存器要为1,我用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控制led的例子,改动了参数之后写入flash的。在这个程序的vectors中找不到关于memmap寄存器操作的部分啊,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呢

    A:《arm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附录有"常见问题",列举了几点程序写到FLASH不能运行的原因。memmap操作可以在target.c中的TargetResetInit()函数内添加。

    第37问:

    Q:HEX文件。EASY2100配套《arm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讲:把项目编译成HEX文件,我不会呀,咋办

    A:Target-〉targetsettings设置Post-linker并且设置Linker-〉fromELF.

    Q:再问:我用的是光盘里的例子,打开工程项目里是DebugInarm.DebugInFlash.

    RelInFlash.不是《ARM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的DebugRel呀,我都照《arm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设置的,可用ISP下载,提示无法找到HEX文件。

    A:光盘上的例子是用专用工程模板建立,已经设置好参数,与默认模板不同。

    第38问:

   Q:Easyarm2100开发板如何通过JTAG接口下载到Flash

    我在用Easyarm2100开发板时JTAG接口不能进行Flash中的调试(DebugInFlash),但是可以在RAM中调试(DebugInRAM),且通过ISP编程可以写入Flash.

    通过JTAG接口进行DebugInFlash调试时,总是出现如下提示: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

    Warnning interrupt vectors data is notcorrect!

    Program you downloaded can not run freely!

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该如何办

    A:仿真器设置选项有一个允许擦除FLASH的选项,选择它。

    第39问:

    Q:我发现程序在RAM调试时(RO=0X40000000)OK,但是JTAG下载到FLASH(RO=0X00000000),

    显示如下:

    The session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an\default-1-2-0-0.ses'

    could not beloaded.

    A:这是ADS自身的问题,请不要通过IDE运行AXD,而是通过开始菜单运行,然后Load调试文件调试。

    第40问:

    Q: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调试主机负责对ARM源程序进行编译链接,最好用什么样的高级语言对arm源程序进行编译链接使用调试程序(如AXD)进行JTAG调试,AXD是什么调试程序,是否是类似什么软件之类的 到哪能下载AXD的调试程序呢 怎么样进行AXD程序进行JTAG调试

    如何通过JTAG仿真器发送到目标机上呢

    对于单片机的调试,都用到了什么软件

    都个有什么作用呢

    A:可以使用ADS1.2,Keil C也支持。AXD是ADS的一个组件。

    您可以在下载Easyarm2100开发套件快速入门看一看。

    来自凌阳ARM培训 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emb.sunplusedu.com/

网友(2013-11-18):
给楼主顶一个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