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设置中的step设置无效,怎么更改仿真精度?

楼主(2013-09-27):
tran里面的options选项中的step改了没用,仿真还是按照默认step和maxstep仿真,怎么回事?怎么提高仿真精度,即减小仿真步长?
还有一个问题是:options里面的strobeperiod设置仿真时间间隔后,发现仿真的时间间隔并不完全是你
所设置的间隔,有时不准确,例如strobeperiod=950nS,打开数据后发现时间间隔是:0、900nS、1.8uS等等,第二个时间应该是
950nS才对,怎么是900nS?
望知情人指教,这在取ADC输出数据时很有影响。

网友:
<The guide to spice & spectre> by Ken Kundert
P366, P369, P25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最高精度,但不够,改不了步长,它总是按默认值仿真。我想知道怎么更改计算器打印数据的精度,即有效位数怎么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是spectre吗?如果是的话你找到那本教材看看我标出的那几页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ep与strobe会不会冲突?它们都是表示仿真步长。

网友(2016-08-31):
step的问题解决了么?具体解决办法是什么?

网友(2020-01-08):
怎么解决的倒是说呀

网友:
simulation-options-analoog
里面有对电压、电阻、电流的精度设置,可以设置有效位数。

网友(2024-08-13):
好像是只设置maxstep

网友C(2024-10-3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的处理方式是继续减小step size,比如设置0.01us没有生效,仿真出来步进是0.5us,那就将step size改成1ps,虽然也没有按照1ps步进,但是比最初步进0.5us要精细(希望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2025-01-08):
请问有人知道怎么看一个特别长的瞬态仿真后,这个仿真他的最大步长和最小步长吗?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的处理方式是继续减小step size,比如设置0.01us没有生效,仿真出来步进是0.5us,那就 ...

我是改的simulation-option-analog里的retol,发现确实不是线性变化的。但是限制tran里的maxstep好像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