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假如有delay line的话,综合脚本如何编写

楼主(2013-09-27):
问题如下:
clk_in 进来经过 延迟可调的一条delay line得到clk_delayed供内部使用。
一种做法是:
create_clock -period 5 clk_in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delayed -source clk_in [get_pins xxx/xxx/clk_delayed]
然后互相设置为false path (当然,design中有正确的同步逻辑)

另一种做法是:
create_clock -period 5 clk_in
create_clock -period 5 clk_delayed
不管三七二十一,delay line的输出一律当做独立时钟。然后后端的时候注意一下delay line拜访的位置。

一直不太清楚假如有delay line存在的情况下,整个flow应该如何介入保证timing不会误报也不会漏报,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经验可以分享?谢谢啦

网友(2015-03-08):
同问,我也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楼主是否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