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omain

楼主(2013-09-27):
大家有了解过多domain的意思吗,实际应用在哪里???

网友:
如多个复位domain,电源domain。。。。

网友:
应该说清楚是哪些方面的domain,就这个词来讲太宽泛了

网友:
域? 或者种类 之类的意思吧

网友(2013-10-28):
domain放到验证板块里面应该是uvm里面的和phase、objection机制相关的一个概念,自己可以去搜索相关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好的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