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晶体管(或者gate)数量跟DieSize的关系

楼主(2013-09-27):
65nm工艺,已知晶体管或者gate的数量,怎么样得出DieSize?大概的经验值也可,谢谢了~

网友:
1个与非门对应4个晶体管。根据驱动能力不同,晶体管的大小差异很大。大致可以以1个门1.5um2来估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门电路的面积乘以门的数量是能大概算出纯逻辑size,我是对Diesize没有经验,想知道个经验值估算版图面积。
还是谢谢了!

网友:
還是請 P&R 工程師將設計放入 APR 軟體, 然後用 initial floorplan 設 core ratio 為 1.0, utilization 為 0.7 那你就可以得到較初估的 Die Size.

网友:
回复 楼主:

    假设所有单元紧密排列,通过脚本查找累加.lib中cell的面积信息,或 .lef中的面积信息计算;
    后者更好一点,可以加入单元相隔空间这一属性。

楼主(2014-08-28):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