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p metal用什么比较好

楼主(2013-09-27):
一般工艺里面top metal用AL好还是Cu好?这两者的主要区别在哪里?还有就是对PAD打线有无影响?

网友:
一般是AL吧,这个对封装比较普通。铜就不清楚了。

网友:
Al, 某些Power Device里有Cu的,具体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top metal里面 Al和Cu 可以同时存在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没有同时存在的吧
    使用Cu pad非常少见,有Cu线-Cu pad的键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使用Cu pad很少的原因是什么呢?谢谢先!俺是这方面的新人,不懂啊

网友(2014-07-10):
回复 网友B:

似乎是Cu和Au线会有啥化学反应

网友:
这是由工艺决定的,比如umc180n工艺metal都是AL
                                 tsmc55n工艺metal是CU 顶层时AL

PAD一般都要求是AL PAD

网友:
顶层一般用al,cu一般是连接std cell via以及pin什么的,top层一般走的是vss和vdd,clock用al比较好。。。

网友(2014-09-05):
回复 网友B:

   铜能在硅中很快扩散,也能在二氧化硅中扩散,而且对铜很难刻蚀。

网友:
power device顶层有用铜的,因为铜的电阻小

网友(2018-10-17):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CU制程,上面的AL PAD怎么做的?在TOP CU上面DEP IMD,做VIA, 再DEP AL?

网友:
那请问CU 制程的AL PAD怎么做的?上面IMD,在DEP 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