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中timing Setup环节出现hold slack为负的问题

楼主(2013-09-28):
劳烦各位大侠帮小弟看一个问题小弟后端初学,在astro环境下做布局布线时,做到timing setup这一步时,返回的信息显示hold slack值已经为负了,我想问一下出现在该步出现hold slack为负可能是哪些原因引起的,是属于代码的问题或者DC综合的问题还是属于布局布线这一块的问题,该怎么来修复呢,恳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二。
提前谢谢大家了哈

网友:
这时出现hold violation正常的,CTS之后可以修的

网友:
随意,可以自动修的,当然实在不行eco也行

网友:
hold违反是正常的,但前提是hold违反较小

网友:
一般hold timing slack是要APR處理得跟sythesis無關,除非太大有可能跟design有關才需要重新synthesis, 解hold time都在CTS 之後,在做ROUTING前會先把他CLEAN,有些是ROUTING完後再去解hold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