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计算天线金属厚度使用问题

楼主(2013-09-28):
有没有人知道ICC在计算天线的时候用的金属厚度是tf里定义的厚度还是TLUPLUS里面定义的厚度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请高手解答

网友(2013-12-04):
这两个文件中的金属厚度难道不一样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给的会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tf吧,tlup用来做RC的,tf用来绕线的,ant应该属于绕线drc那块的

网友:
tf里最大厚度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