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晓得哪里有问题,虚拟终端就是不显示,那位仁兄帮忙看看

楼主(2013-09-28):
仿真图

仿真图

#include<lpc21x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ART0_BPS 2400
#define Fosc     11059200   //晶振频率,10MHZ~25MHZ,应和实际一致
#define Fcclk    (Fosc*1)   //系统频率,必须为Fosc的整数倍(1~32),且<=60MHZ
#define Fcc0     (Fcclk*4)   //cco频率,必须为Fcclk的2、4、8、16倍,范围(156MHZ~320MHZ)
#define Fpclk    (Fcclk/4)*4  //VPB时钟频率,只能为(Fcclk/4)的1~4倍
uchar SEND_STRING[]="HELLO WORLD!";
void PLL_Init(void)
{
PLLCON=1;
#if ((Fcclk/4)/Fpclk)==1
  VPBDIV=0;
#endif
#if ((Fcclk/4)/Fpclk)==2
  VPBDIV=2;
#endif
#if ((Fcclk/4)/Fpclk)==4
  VPBDIV=1;
#endif
#if (Fcco/Fcclk)==2
  PLLCFG=((Fcclk/Fosc)-1)|(0<<5);
#endif
#if (Fcco/Fcclk)==4
  PLLCFG=((Fcclk/Fosc)-1)|(1<<5);
#endif
#if (Fcco/Fcclk)==8
  PLLCFG=((Fcclk/Fosc)-1)|(2<<5);
#endif
#if (Fcco/Fcclk)==16
  PLLCFG=((Fcclk/Fosc)-1)|(3<<5);
#endif
PLLFEED=0xaa;
PLLFEED=0X55;
while((PLLSTAT&(1<<10))==0);
PLLCON=3;
PLLFEED=0xaa;
PLLFEED=0X55;
}
void UART0_SendByte(uchar data)
{
U0THR=data;
while((U0LSR&0X40)==0);
}
void Delay(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250;i++);
}
}
void UART0_Init()
{
uchar Fdiv;
U0LCR=0x83;
Fdiv=(Fpclk/16)/UART0_BPS;
U0DLM=Fdiv/256;
U0DLL=Fdiv%256;
U0LCR=0x03;
}
void UART0_SendStr(uchar *str)
{
while(1)
{
  if(*str=='\0')break;
  UART0_SendByte(*str++);
}
}
int main()
{
PINSEL0=0X00000005;
PLL_Init();
UART0_Init();
while(1)
{
  UART0_SendStr(SEND_STRING);
  Delay(100);
}
}

网友(2013-12-04):
, 没有复位信号, 怎么启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