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帮助 FPGA 四输入和六输入查表法的性能

楼主(2013-09-28):
有一道笔试题: 现在主流的FPGA器件采用4输入或者6输入查表法来实现逻辑电路,在同样的组合逻辑电路中,试问采用几输入查表法能获得更好的性能,原因是?

网友:
我的答案是:当组合逻辑输入为1~4个时,LUT4和LUT6一样快(但LUT6浪费面积);当组合逻辑输入为5~6个时,LUT6比LUT4快;当组合逻辑输入为7~8个时, LUT4和LUT6一样快(但LUT6浪费面积);当组合逻辑输入为9个以上时,  LUT6比LUT4快。

从上面可以看出选择几输入LUT所面对的Trade-Off。值得注意的是LUT6工作在LUT4下速度不会比LUT4慢,请看LUT4的表达式:

    lut4 = datad ? ( datac ? ( datab ? ( dataa ? mask[15] : mask[14])
                                     : ( dataa ? mask[13] : mask[12]))
                           : ( datab ? ( dataa ? mask[11] : mask[10])
                                     : ( dataa ? mask[ 9] : mask[ 8])))
                 : ( datac ? ( datab ? ( dataa ? mask[ 7] : mask[ 6])
                                     : ( dataa ? mask[ 5] : mask[ 4]))
                           : ( datab ? ( dataa ? mask[ 3] : mask[ 2])
                                     : ( dataa ? mask[ 1] : mask[ 0])));

在这里,datad到输出的路径最快,dataa到输出最慢;而在LUT6下,则dataf到输出最快,dataa到输出最慢;而LUT6中dataf/e/d/c和LUT4中datad/c/b/a到输出的速度是一样的。

网友:
六输入比四输入性能更好。例如:y是1bit信号,赋值语句 assign y = &x[5:0] ; 如用六输入实现只需要1个查找表,四输入需要2个查找表,所以六输入比四输入节省资源,性能更好。

网友:
按你这么说,8输入比6输入好,10输入比8输入好。。。厂商怎么不做成32输入,性能顶呱呱啊,32位运算也很常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您的指点,我再问一下 怎么看的 4输入需要2个查找表,六输入需要一个查找表,查找表应该是就是个RAM 对吧

网友:
回复  zhanghengi

您好谢谢您的指点,我再问一下 怎么看的 4输入需要2个查找表,六输入需要一个查找表, ...
引用 楼主:

mask是RAM,上电配置完后不再变化(相当于R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7-8,lut4会快,一个lut5的实现需要两个lut4。想错了吧。
我的观点是在同一款芯片中小于4的用4,大于4的用6,这样性能会最佳。
因为在纯组合逻辑时,面积也会影响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浪费,你懂吗,如果输入都是大于32的那么,设计成32性能肯定要比,其他的好。
而且查找表的输入没增加1位,资源接近与翻倍。
当组合逻辑输入为1~4个时,LUT4和LUT6一样快(但LUT6浪费面积);当组合逻辑输入为5~6个时,LUT6比LUT4快;当组合逻辑输入为7~8个时, LUT4和LUT6一样快(但LUT6浪费面积);当组合逻辑输入为9个以上时,  LUT6比LUT4快。
你的红色部分的结论从何处得出。
一个7输入LUT需要几个4输入LUT来实现你懂吗?

网友:
如果仅仅考虑输入端的数量而忽略输出端的数量,是不妥的
如果输入端是4,输出端是2,那么不论是4输入查找表还是6输入,都是需要两个的;
毕竟一个LUT的输出端只有一个,其实不论怎么使用,输入端所构成的逻辑总是输出端的很多倍
至于速度,LUT是基于RAM结构的,既然是RAM结构,何来楼主所说的优先级呢?不存在查表的先后吧

网友:
选定好了一个FPGA芯片,它的LUT不就确定了么?大体上感觉用LUT6的比LUT4的性能好些也……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LUT是RAM结构,你这儿看代码分析路径有何意义?

网友:
说LUT是RAM结构,是指理论上认为是这样的;而实际实现的时候LUT的各个输入端口到LUT内部的路径是有差异的,这个可以查询Altera的相关文档。

网友:
对于组合逻辑量较多的设计,LUT大点会好一些。对于时序逻辑较多的设计,LUT过分大的话会增加不必要的延时,导致性能下降。一般FPGA厂家采用4输入或者6输入也算是在经验上取得的一种较优的折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