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ram

楼主(2013-09-28):
sdram的读写过程中发现低地址的二位,00,01,10,11,不管改动哪一个地址对应的存储单元,四个读出来的数据都是一样的,都是最后改动的数据!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32位的数据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row: A0-A11 ,col:A0-A7;当总线访问sdram时,adr0,adr1不管动哪一个地址读出的数据都是最后一次写入的数据,而且突发读数据是,感觉也是读不全的,8个突发,最多读四个数据,而且也不是我写的,因为我一写就是四个相邻的空间相同的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地址理解错了(以为是mcu里以字节为单位的),你是自己在控制sdram控制器吧,这个问题我帮不了你。也不知道你sdram控制器是哪家还是自己写得,自己写得自己就追一下时序,别人的就按别人模块要求的时序给信号。最后要解决问题只能用仿真用verdi或者simvision来debug。如果你是玩fpga的就用modelsim吧,虽然他的debug功能不强。也可以下个verdi(debussy)可以用modelsim的仿真数据。不过我没用过,我用nc+simvision来debu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