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目前支持virtex2pro最高版本的ISE是哪个

楼主(2013-09-28):
向各位大侠求助:
1、目前支持Virtex2pro最高版本的ISE是哪个?
2、Virtex2pro除了使用DCM可以提速,还有别的模块使用吗?
3、低版本ISE可以用高版本chipscope采集数据吗?

O(∩_∩)O谢谢了

网友:
1、ise10
2、提速是什么意思i?时钟倍频?
3、ise必须与chipscope版本配对。ise10之后的chipscope不支持ise10之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用Virtex2Pro开发板的资源,生成高速时钟,系统时钟为100MHz,我目前使用DCM模块,最多能够达到450M,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别的资源可以利用了。RocketIO的时钟可以达到G级别,但都是内部处理,我没有相关资料,不知道您是否了它所用的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V2,我是用的9.2版本,FPGA倍频只能用DCM,
V2是没有SRIO的,那个好像Virtex2 Pro以上的系列才有,
Virtex2 Pro有没有你可以找找Datasheet,
SRIO的时钟是要接差分时钟,
并且在传输过程中,是将时钟与数据位编码一起串行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