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两种可控延时电路哪种好一些?原因是?

楼主(2013-09-28):
一种是多个反相器级联,然后用控制字控制反相器个数来调节延时时间长度
一种是反相器两端接电流源,反相器负载挂个电容,片外调节电流源大小以控制充电速度调节延时时间长度

请问
哪种在延时一致性上更好一些?或者说jitter更小?

个人感觉是
第一种如果通路上反相器的个数很多,则总的jitter大概等于每个反相器的jitter的叠加,所以个数越多jitter越大
第二种不知道该怎么分析

网友:
第二个好,精度高些

楼主:
谢谢 能否讲一下原因?

网友:
第一个沿比较陡,jitter应该会小些。。。象第二种那样,上下沿会比较缓,尤其是延时较长时,信号经过缓冲整成比较陡的信号时,就会看到jitter很大,远超过第一种情况。。。

网友A:
延时时间和上升沿(下降沿)的斜率成反比,为简化分析,设上升沿(下降沿)为线性,设第2种情况斜率为k,因为总延时时间相等,则第1种情况斜率为nk,其中n为反相器串联级数,设单个反相器输出噪声的积分电压(有效值)为U(rms),则

第1种情况:
单个反相器的抖动(有效值)=t(rms)=U(rms)/nk, n级串联后,
jitter1(rms)=sqrt(n*t(rms)^2)=t(rms)*sqrt(n)=U(rms)/(k*sqrt(n))                1式
注意,总jitter是均方根值而不是简单的累加,n个反相器噪声是独立的,非相关的,某一时刻某个反相器向正方向抖动,而另一个反相器可能向负方向抖动,总jitter比算术累加要小。

第2种情况:
jitter2(rms)=U(rms)/k        2式

比较1式和2式,可以看到,第1种情况jitter比第2种情况要小,而且n越大(总延时时间),2者差距越大,这一点估计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第一种jitter小,第二种精确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第一种jitter小,第二种精确"这是一种矛盾的说法,jitter大的意味着随机性大,必然精度差,如果要说优点,就是第2种情况连续可调,容易控制(不等于精度高),而且控制范围大,第1种情况则相反

网友(2015-04-24):
回复 楼主:

    反相器级联加控制器怎么实现呢?最近也需要这种延时单元,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如何理解反相器两端接电流源?能否图示之。多谢多谢。

网友(2015-07-31):
回复 网友B:

网友(2022-10-10):
引用 网友A:
延时时间和上升沿(下降沿)的斜率成反比,为简化分析,设上升沿(下降沿)为线性,设第2种情况斜率为k,因 ...

请问您这里说的jitter(rms)一般表示哪种抖动?Period Jitter还是 absolute j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