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数字IC的,想学一下脚本,有没有针对数字IC的入门的书籍?

楼主(2013-09-28):
做数字IC的,想学一下脚本,有没有针对数字IC的入门的书籍? Perl的书籍,

楼主:
补充一下,IC前段学哪个比较好?TCL  PERL???、

网友:
楼主理解的可能有偏差。数字IC涉及的很广,设计方面一般分为前端设计与后端设计,另外还需要看验证仿真的东西。你说的脚本一般用于辅助设计,例如验证与后端等,但不能用脚本语言去做数字电路设计。目前主流的前端设计方法是用硬件描述语言(HDL)去设计电路,包括VHDL与Verilog(Verilog是目前使用最广的硬件描述语言)。另外,在系统级你可以学习System C语言,在系统验证你需要学习SystemVerilog语言。建议楼主先看一些概论的书,了解ASIC的设计流程与方法,对你做数字IC很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