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加入反偏二极管消除天线效应

楼主(2013-09-29):
怎么加入反偏二极管消除天线效应?那位大神可以说明下。

网友:
解决天线效应用跳金属层的办法更好些,如用反偏二极管应注意保证一直处于反偏状态。无论是跳线还是加反偏二极管都应在GATE附近就近处理才能更好消除天线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样加入反偏二极管的,如果是M3金属报antenna效应,在M3上加上M1-SN的contact,然后在这个contact上加上M1-M2,M2-M3的via。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添加的diode用metal1跟mos的gate直接相接会好一些

网友:
        如果你M1_SN的contact是加到psub上的,并要保证这条M3的电位不能低于psub, 就应该没有问题 。

网友:
其实在报错的地方直接加入二极管或者用VIA跳到最高层METAL就可以了,然后再跳回实际接出去的METAL就可以了

网友B(2016-09-09):
回复 网友A:

   您好,跳金属层和加二极管的办法解决天线效应,请问在ICC里面分别用哪条命令金属层和加二极管呢?谢谢~

网友(2021-08-26):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