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个镜像管匹配

楼主(2013-09-29):
三个镜像管 尺寸一样w=20 l=1  共源 漏极接的都是不同 该如何做匹配才好?

网友:
对于这样的mos,要做匹配,你可以把w折半拆分,然后一起均匀的插入匹配即可!比如说有3个mos a b c,你拆分成a a b b c c,做成这样abccba排列

网友:
2楼说的很全面了

网友:
做成abccba是最差的,还不如aabbcc,或者abcabc
其实不用纠结于如何排列,最简单的也许是最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正解,adccba连线太复杂,几乎不用的

网友:
做成abccba是最差的,还不如aabbcc,或者abcabc
其实不用纠结于如何排列,最简单的也许是最好的
引用 网友A:

求解abccba 为何是最差的。。  做成abccba 这样是共质心的,理论上讲是比其他两种方式要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几乎不用,我画起来复杂程度是一样的,而且ABCCBA匹配性更好

网友A:
求解abccba 为何是最差的。。  做成abccba 这样是共质心的,理论上讲是比其他两种方式要好.???
引用 网友C:

layout 做成common centriod 或 interdigital 无非就是考虑到 梯度的影响,觉得那样能够相互抵消
但是现在process不断进化,所以size都非常小了,一般都devcie也就几um到几十um,梯度影响就很小了
在现在的先进工艺中,一些其它的effect变得非常明显,比如WPE effect, LOD effect,PSE effect, OSE effect, CESL effect等
所以要考虑这些dominant effect,不要去纠结于abccba还是aabbcc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都一样的咯?abccba也不差是吧

网友:
回复  fuyibin

也就是说都一样的咯?abccba也不差是吧
引用 网友D:

若果不加dummy, abccba裸奔的话,
两边的a最差,或者各种效应最严重
b稍微好一点,c受到各种效应最小
你觉得这样会好么,呵呵

网友:
匹配器件两边肯定是要加DUMMY的所以楼上说的那些环境变量的影响可以不予考虑
我觉得 ab cc ba 要好些,因为它们对称共质心 可以减少梯度的影响。唯一的缺点是不够紧凑,因为这三个管子只是共源,有些分散 。

网友:
其实在两边多加点dummy就可以了,没有太多的必要去纠结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