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离散M=64,order=3,1bit量化ADC simulink仿真结果不理想,求改进建议。

楼主(2013-09-29):
如题。自己调整之后不知道问题在哪,求各位建议指导。谢谢

system

system

snr

snr

网友:
1 环路衰减是多少?
2 采样点是多少?
3 纯理想filter怎么会有3rd harmonic?
理论上3阶1bit64OSR应该能到90+ SNR

网友:
纯理想的结构也会有三次谐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接触,有些东西确实没有搞懂,采样点是2^14,环路衰减..不懂。能给个离散建模的文件参考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与预期差别很大,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谢谢